[笔记本电脑]
DELL板号19856-1原厂BIOS

楼主(2023-09-19):
DELL板号19856-1原厂BIOS

网友(2024-03-09):
保存完序列号就不开机了

网友A:
刷后第一次开机亮机,关机后就再也不开了,放电也不行,开关健上电压正常,换个芯片刷后一模一样,

网友(2024-11-05):
19856-1  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后第一次开机亮机,关机后就再也不开了,放电也不行,开关健上电压正常,换个芯片刷后一模一样,

有没有解决了?

网友(2025-01-02):
没有解决,搞不懂咋修

网友(2025-02-26):
已刷 确实好用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