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芯片,笔记本屏幕上的,烧了个洞

楼主(2023-09-19):
这是什么芯片,笔记本屏幕上的,烧了个洞

网友:
屏幕上的不用想,应该是升压芯片,正常情况下除了这个其它的几乎不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升压芯片

网友:
具体是什么型号?

网友:
升压芯片,烂屏幕上可以拆

网友A:
背光保险肯定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保险肯定也挂了

嗯,屏幕保险炸了,主板供屏的20v保险也炸了

网友:
直接用其他烂屏幕的背光改背光吧

网友:
什么菜鸟都有

网友:
应该是升压芯片, 报废屏幕上找同型号的屏,一般都有。

网友:
管它什么芯片换屏了事。

网友:
背光升压芯片,换屏了事

网友:
网购一片坏的吧

网友:
同型号,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