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1一体机不通电

楼主(2023-09-19):
苹果A1311一体机不通电 测电源12V正常 开关3.4V正常 按开关也能拉低 照论坛帖子 拔掉无线网卡 可以通电 这是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

网友:
是不是网卡短路了

网友A:
我碰了几个有不通电的有卡图标的,换无线网卡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了几个有不通电的有卡图标的,换无线网卡就好

这个插上电源线 主板上最右侧灯 有时候亮一下就灭

网友:
拔掉无线网卡 他可以通电 运行一会就掉电 主板上灯也全灭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过 是不是电源版问题

网友:
就是主板最右侧灯 能上电时是亮的 不触发时是不亮的

网友:
机器能正常开机时 运行一会就掉电了 主板上灯全灭

网友:
谁知道 这个机器 不按开关 插上电源 主板上灯是不是也该亮

网友:
为啥没有回复那 不能沉啊

网友:
这个机器是3V待机滤波电容坏

网友:
待机时主板最右侧灯是亮的

网友:
有同样问题的 可以参考一下 是330UF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