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9-19):
偶尔用万用表量对地阻值会点亮主板,断电后按启动开关又不能通电启动,有待机3v和5v电压,大概是什么问题?
华硕
不触发
主板

网友:
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华硕EC边的排阻换掉试试,EC本身也容易坏,换掉吧

网友:
你去看一下这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5442-1-1.html

网友:
Check LID - EC res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