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戴尔电脑老是不充电+CPU降频的问题

楼主(2023-09-19):
解决戴尔电脑老是不充电+CPU降频的问题

故障:是不充电+CPU降频,有时候降频到0.4

直接进入正题,测量一个关键信号

发现PS_ID电压只有1.6V,明显不正常,测量PQ6功能正常,排除PQ6的问题

这个信号直接连接到EC,而补充点也跟EC有关,于是果断换EC

更换完EC之后完美解决降频问题

PS_ID是适配器功率检测脚

网友:
通病 电源信号问题

网友:
EC问题,PS_ID是被EC拉低了……

网友:
换电源吧,要么就是CPU

网友:
以前有测过PS_ID正常是0v

网友:
我之前修一台宏碁的就是插电池就跟你这个一模一样,换一块电池就好了

网友:
高手 ,不用看就知道是个老司机

网友:
我的dell有时候就会锁在0.4

网友:
戴尔不插原装适配器也会锁,我上次是锁在0.8GHZ了

网友A:
不用换,EC程序刷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的是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
还是你懂得多

网友:
电源信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换,EC程序刷刷一下就好了

在线用官网程序更新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换电源吧,

网友:
遇到一个拔了再插就不识别瓦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