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维修案例求解。。。

楼主(2023-09-19):
(无正文)

网友:
芯片vcc供电来自辅助供电,辅助供电偏高检查反馈电路,这个也是SC6105可以参考下

网友:
检查了8脚芯片旁边的电阻和电容。阻值挨个查了,没发现啥问题。。放了一晚上,检查5V居然正常了。不过我从旧电源上换了8脚芯片和变电器后面的二极管

网友(2023-12-13):
学习一下,我有一台。试试楼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