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屏碎了,可以用拓展显示屏投屏使用吗(笔记本合上盖子)

楼主(2023-09-19):
  内屏不小心碎了,目前又不想修但是还要用,可以合上屏幕盖子然后用拓展显示器用吗

网友A:
可以,设置电源——〉合盖无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电源——〉合盖无动作

这样使用的话会不会出问题啊,是win10系统的电脑该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电源——〉合盖无动作

是直接把笔记本的屏幕显示关掉,然后拓展的显示屏设置为主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