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60S开机花屏

楼主(2023-09-19):
T460S开机几秒后花屏,换过内存,有没有大佬修到过

网友:
估计显卡挂壁了

网友:
CPU的可能性大吧

网友A:
应该是显卡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挂了吧。

集显的,没有显卡

网友B:
会不会是内存槽问题,X260 X270我就碰到过

网友:
“集显的,没有显卡”,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内存槽问题,X260 X270我就碰到过

还真是,我加焊了内存槽之后试机暂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