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310m s2 开机没反应

楼主(2023-09-19):
今天修一主机,开机没反应,主板技嘉h310m s2 2.0,查论坛刷bios有几率修复,直接刷,失败,然后拆主板,测开机针有3.4v  测桥供电1.08v正常
测内存供电正常,直接按住开机测s4 s5 桥输出正常,测io 上面右边向左第9针到绿色线断开,飞线正常开机,

网友:
你这太丑了吧,不美观

网友:
技术不错,就是飞线有点长。

网友(2023-12-18):
厉害,这是在芯片上飞线吗

网友:
短线处应该就是主板背面最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