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70修复记

楼主(2023-09-19):
今天收到一台老式笔记本,机主说开不了机。拆开主板,型号是LA-6751P。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在开关一排针脚滑动,的确没反应。先从简单的入手,刷了两个BIOS。没效果。这时,我发现南桥BIOS78脚没电压。查了一下相关电路,它与SUSP#这个信号有关,而这个信号是EC发出的。看到网上有人和我遇到类似的故障,结果换EC KB930QF换好了。我也是东施效颦,买了两个。
货到手后,迫不及待的换了,结果涛声依旧。那个SUSP#依然没发出。为什么没发出呢?回到电路图,还好这个电路图画出了时序部分。通过时序,SUSP#是在南桥发出SLP信号后发出来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南桥没发出SLP信号呢?是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还是南桥问题呢?测量条件,RSMRST#,PWRBTN3.3v,rtcrst,rtcvcc3.3v,晶振在不插电情况下,两脚分别是0.7v0.3V,南桥待机3V5v,这些条件都有啊,为什么就不出呢?难道南桥挂了。没那么容易吧?
睡觉,到了第二天,我又考虑起这个主板的问题。突然,发现开关按键不行,根据图纸78脚是起到开关作用的。但通过测量,主开关按键并没没有滴滴响。说明短路了。然后我用镊子短接这两个点,没想到触发了。并且亮机了。哎,弄巧成拙,走了一个弯路。
通过这个主板,我总结出两点,第一,时序是非常的重要。看似别人的问题和我的一样,其实是有差距的。这就需要根据时序逐一判断。第二,对于开机没有任何反应的机子,首先该考虑的就是开关键是否正常。比较快的方法就是通过电路图找到对应点,然后用镊子短接。
本帖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给大家一点参考。不知大家可否支持一下,或者加点分,在此说声谢谢了!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通病,开关板上的印刷线路太细,特容易断线,这机子很老了,应该10年以上了吧

网友:
这机通病就是开关小板断线

网友:
过程很详细,值得学习的维修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