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rx560 4g itx显卡游戏黑屏

楼主(2023-09-19):
讯景的rx560,刷了V星的bios玩黑苹果,结果会出现黑屏,刷回讯景原版bios后,烤机正常,玩游戏正常,但长时间不操作,就会黑屏卡死,看视频时,如果拖动进度条也会黑屏卡死,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这肯定坏了啊

网友A:
xfx有很多版本的bios,零售版,电商版,还有矿卡bios不知道你刷的是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xfx有很多版本的bios,零售版,电商版,还有矿卡bios不知道你刷的是哪种?

刷的讯景baffin.rom,应该是原版的

网友B:
不知道是核心虚焊/显存虚焊导致的,还是主控有问题,想先在bios方面找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核心虚焊/显存虚焊导致的,还是主控有问题,想先在bios方面找找问题

供电有问题

网友B:
用的长城额定325w电源,带80w的E3V3+6pin显卡供电,是电源本身不足,还是显卡的供电线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长城额定325w电源,带80w的E3V3+6pin显卡供电,是电源本身不足,还是显卡的供电线路有问题?

显卡供电问题

网友:
感谢!!!这就去买个万用表戳戳看

网友A:
我告诉你吧~换个硅脂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吧~换个硅脂就好了~

感谢!不过已经出掉了

网友:
干核心可以解决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