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B85M-ICAFE PRO 无待机电压维修 双故障维修

楼主(2023-09-20):
没待机电压我首先测量3VSB有无短路,没短路我就直接开始测量各个电压,SLP_SUS,没有就往后查,查RTC\SRTCRST\RSMRST\VCCDSW或3VDSW

网友:
楼主轻松秒杀。,。

厉害。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好。剩下的是耐心与细心。

网友:
过程很详细,值得学习的维修心态

网友:
考验经验和耐心

网友:
都是些上拉电阻有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