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晶晨burningtool

楼主(2023-09-20):
请问用晶晨burning tool这个软件的时候,会有选择两项是否打钩,一是擦除flash,另一项是擦除bootloader,这选了以后是不是就是彻底root了,获得最高权限了。选不选有啥区别呢?

网友:
程序运行顺序:bootloader -> flash。
所以没有bootloader就是砖了。
新的是没有bootloader的。
bootloader一直都是不被重视的,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