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网卡插poe烧了,图纸上DL1这个6脚芯片能不装直连吗

楼主(2023-09-20):
联想y7000网卡插poe烧了,图纸上DL1这个6脚芯片能不装直连吗?  宝上搜不到这个芯片,不好买啊

网友A:
这个不能直连的,具体作用请查阅二极管的钳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直连的,具体作用请查阅二极管的钳位。

这个坏了必须换个一样的? 去掉不装行不行

网友:
直连就行,就是一个保护类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直连的,具体作用请查阅二极管的钳位。

是不可以直连的。

但是直接拆掉没问题。如果前后两端连起来,相当于把两个信号短接了(你看网络名字不一样就知道了他们不是用于一个信号的)。例如你把3和4连接起来,等同于LAN_MDI2-和LAN_MDI3-这两个信号短接了(就是两根线短接的意思)

这个是并联的TVS管,不过建议还是安装。因为就是防静电冲击的。就跟电源输入有一个TVS管,一般24V或28V的,经常烧短路。这种情况插入适配器就是无法工作,然后电压这个管就发烫。俗称挣钱管

这个管子很好买,很便宜

代换的也一大把。如果实在不想买,直接拆了,相当于没有ESD防护作用而已。但是后面芯片有没有坏是两码事

网友:
不装都可以,但是不能直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