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P4的奇怪现象

楼主(2023-09-20):
最近闲来无事把以前因故障换下来的长城350P4电源拿出检修。之前是不能启动,首先查了待机5v电压,检测只有3伏多,拆开外壳看到待机5V副电源滤波鼓包,更换后插上电源测待机电压5l正常,断接绿线和地风扇转动,测12V5V3.3伏等都正常。接上一块正常主板试机CPU风扇转一下即停,怀疑是电源带负载不强,用2个12V35W灯泡做假负载同时接上12V5v3.3伏断接绿黑两线电源却能正常启动。请教高手如何检修这故障

网友A:
ATX电源电容鼓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散热不行造成的,既然有一个电容鼓包,其它电容鼓包失效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有些电容鼓包是在顶上,有些是在引脚处。即使现在没鼓包,没准短时间内也会鼓包。带载能力差的一个常见原因就是电容容量失效。所以保险起见最好都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X电源电容鼓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散热不行造成的,既然有一个电容鼓包,其它电容鼓包失效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有些电容鼓包是在顶上,有些是在引脚处。即使现在没鼓包,没准短时间内也会鼓包。带载能力差的一个常见原因就是电容容量失效。所以保险起见最好都换掉。

请教Lm339+TL494长城ATx电源,空载短接绿黑测各电压都对,只掛负载12v35w灯在5V反复短接数次电源可启动,负载接到12V端不能启动12v5v3V3的滤波也全换新的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Lm339+TL494长城ATx电源,空载短接绿黑测各电压都对,只掛负载12v35w灯在5V反复短接数次电源可启动,负载接到12V端不能启动12v5v3V3的滤波也全换新的问题依旧

电容鼓包,散热不好高温,不仅后级,前级也电容也会失容,另外MOS也会高温引起老化的

网友C:
感觉是没插好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没插好内存。

不是内存闷题,用另一正常电源可以点亮主板

网友:
电源负载不行,我是先换所有电容。

网友:
大电容和输出电容是重点更换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