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灌黑胶的原因

楼主(2023-09-20):
联想灌黑胶的原因是什么呢,联想自己没说。
因此我只能猜测:
黑胶对低温锡来说是必须的。
低温锡其实就是高铅锡。
无铅锡可以折很多次而不断。
有铅锡折很多次一定是断裂。
黑胶很耐温很硬,大大减低了折的效果,延后断裂时间。
无铅锡和有铅锡,联想选择了有铅锡,那是为了更高导电流能力。

总的来说有铅锡是便宜的垃圾的,现在高端的都是放弃铅而选银或金!

网友:
现在生产的主板都是无铅的。

网友:
And saying nothing is not lying

网友:
我的另一种回答(这回排除了铅):
合金液态点温度
   锡银铜
     220C(峰值230C-250C) - Pb-Free - 无铅焊接
   锡铋
     140C(峰值170C-200C) - LTS - 低温焊接
无铅焊接与低温焊接在单ic多die时代的较量:
   无铅 - 温度高自然焊接时热形变大,容易焊翘起来
   低温 - 温度低自然焊接时热形变小,不容易焊翘起来
那么联想灌黑胶只是为了防止笔记本高温时ic掉出来,怕顾客骂!!!

网友:
LTS产品重植锡球焊接时,会翘弯。
解决方法是使用有铅锡(或锡铋)球。

网友A:
这个谁教你的?现在在笔记本上还有高低温锡之分?现在用的都是无铅锡,为什么要用无铅,因为环保要求,就像3C强制认证,如果有铅在欧美是不允许上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谁教你的?现在在笔记本上还有高低温锡之分?现在用的都是无铅锡,为什么要用无铅,因为环保要求,就 ...

这个问题是个人问题,除非你真的信任别人所谓的无铅。。。
我们玩技术的,基本原则就是自己动手验证

网友:
我自己修LTS或单IC多矽片的都是戴面具用有铅锡。。。利润超过500时才会用无铅锡。。
(我认为我们普通人吃的大米都是转基因的。。只有少数的运动员食堂等的大米才是非转基因的,毕竟价格相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