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T470S NM-B081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23-09-20):
机型:联想ThinkPad T470S
板号: NM-B081
故障:这个机器没有故障,客户说公司不让有三星内存的机器办公,让我屏蔽三星内存,他自己买国产内存加进去
维修经过:也不知道为什么客户的公司不让用有三星内存的机器,既然客户有需求,就开始报价进行维修,屏蔽内存其实是很简单的,基本上都是修改一下BIOS,清除一下SPD信息就好,可我这台T470S修改BIOS后开机0.2左右瞬间掉电,我以为我修改的BIOS不行,去论坛下载了其他人修改的BIOS,故障一样,开机瞬间掉电,看来这个机器不能通过修改程序屏蔽,只能通过修改主板电路去实现了
这个机器还好,论坛有电路图点位图,下载打开后就去找板载内存的配置电路,如图:

通过此表格可以看到,只需要把这5根内存配置ID脚全部置高为11111就可以屏蔽我的三星4G内存了
这几根配置线是直接连接CPU的,并没有上拉电阻,所以只需要把5根线的下拉电阻全部拆掉就可以了,打开点位图,确定位置后开始动手,如图:

操作后,板载三星的4G内存就认不到了,后续可以想换什么品牌的内存就随他了,维修结束!

网友:
过程很详细,值得学习的维修心态

网友:
感谢老铁的经验分享

网友A:
这个表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感觉就像是  不同品牌颗粒  安装不同品牌识别电阻,0代表是 安装0欧电阻,1代表不安装, 不知道是不是 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像是  不同品牌颗粒  安装不同品牌识别电阻,0代表是 安装0欧电阻,1代表不安装, 不知道是不是 这样,

0代表低电平意思吧,不是不安装

网友(2023-11-07):
楼主是 迅维的学员吗?

网友(2024-12-31):
谢谢楼主的大力分享,学习了

网友:
难道是北棒子国的公司的电脑?

网友:
有漏洞吧,或者是金胖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