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发三个游戏本无CPU电压案例

楼主(2023-09-20):
飞行堡垒 版号FX505GD  电流跑0.17   无CPU电压   直接加焊CPU供电芯片u8000和U8004,U8006,U8002,U8003。故障解决,这个板号的板子,有些单独加焊u8003就好,有些单独就加焊U8002或8004就好。修的多了,怕返修就全部加焊
联想Y7000  版号b961 3V短路 把所有短路坏的EC,转换芯片这些几个零件换完 3V电感阻值正常  满怀欢喜上电开机,主板除了CPU电压没有 内存,转换电压,显卡电压都有 按开关也受控 CPU和其他电感阻值正常 H_CPUPWRGD信号也有 测量到桥的RTC晶振阻值一个脚几欧姆   判断桥坏,更换南桥故障解决 CPU电压出来 ,机器亮机
联想Y7000P 版号C911店家拿过来说机器屏幕不显示,外接正常,就换屏幕,结果换了键盘灯一亮一灭,外接也不亮了。心想CPU或者显卡烧了.
拆开主板 测量没CPU电压 其他显卡内存供电都有 H_CPUPWRGD信号也有 测屏幕接口数据线阻值都正常 主板电感阻值异常 3V电感阻值100 1v待机电感只有2  1.8v只有十几欧姆异常 判断桥也挂了  先换桥SRJUA  换后机器CPU电压都出来了  外接也正常了  装上原来旧屏幕 测量屏幕没有升压  更换升压芯片  机器亮机
      发几个不是通病的案例,同行遇到直接省事搞钱

网友A:
换屏的是插歪了烧南桥了吗还是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的是插歪了烧南桥了吗还是屏不对?

听说插错屏幕了,新手插成40针普分,而Y7000P是电竞屏。但我也很惊讶就只有一个桥坏了。CPU,显卡没遭

网友B(2024-04-03):
感谢分享 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简单明了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kaixin: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