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J951P用电池开机后隔离保护不过

楼主(2023-09-20):
板号LA-J951P,用适配器可以给电池充电,但是按下开机键后保护隔离就过不了,单独用适配器不接电池,可以过保护隔离,但是按开机键没反应,公共点接19V,按开机键可以开机。换过保护隔离管,换过充电和放电的管子,换过检流电阻,换过充电芯片,刷过bios,还是不行,不会修了。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吗??

补充内容 (2023-9-25 12:42):
最后发现是Power Jack的问题,换了一根power jack就好了,电源接口的6号脚ADP_SIGNAL信号不正常,引起的关机可以充电,开机不充电

网友:
找图纸慢慢查

网友:
找不到这个板号的图纸啊,只找到相似的图纸,充电放电电路是一样的,ACDET信号什么的都正常,ACOK都出了,问题是都能给电池充电了,关机的时候也是过保护隔离的,只是开机后保护隔离就过不了,放电管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这两天会有一个开机不能充电的机器发过来修,我查查看,有结果了回你

网友B:
我也没有找到图纸,不过你可以测量一下保护隔离是N沟道还是P沟道,P沟道的话参照其他图纸也能修修,可能就是PACIN这个线路断线了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有找到图纸,不过你可以测量一下保护隔离是N沟道还是P沟道,P沟道的话参照其他图纸也能修修,可能就 ...

我用的是15-DA LA-G07AP的图纸参考的,我对比了他们的充电电路是一样的,保护隔离2个都是N沟道,电池放电管子也是N沟道的。不开机的情况下,充电都是正常的,公共点有19V了,开机后保护隔离就过不了,只有电池供电。我试过直接跳过保护隔离,公共点直接接19V,是可以开机的。现在不懂的是,公共点直接接19V和过保护隔离后公共点19V,有啥区别吗,为什么前者可以开机,后者开机后会不过保护隔离,只能电池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会有一个开机不能充电的机器发过来修,我查查看,有结果了回你

老大谢谢了啊,等你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