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820-3115-B无法重装系统

楼主(2023-09-20):
A1278,820-3115-B无法重装系统,,目前尝试二种都不行,第一种开机按command+r,小地球转动,但结束进度条就跳出来一个圆圈加斜杠;第二种用u盘安装,开机自引导到U盘,格式化硬盘后点击安装系统,等待10分钟以上,无反应。。这个问题是什么方面造成的,请教大师们!

网友:
A1278有个通病,你换条硬盘线试试看

网友:
谢谢回复,硬盘线更换过,还是不行。。后来拆主板到另外一台机器上就没问题了,,,我估计是原机器键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