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斧B365M-D

楼主(2023-09-20):
1主办的CPU供电没有,查询电源管理芯片53脚PVCC没有供电,且短路。打通断找出滤波电容测量短路,拆除电容后CPU的供电出来了且有复位,但是依旧不能显示。
2接着打通断,与电容连接的电阻的阻值偏高,正常2.2欧姆。

网友:
53PIN R77电阻是5.1R也就是5.1欧姆,你说的2.2欧姆的是R33,那是32PIN的,是不是描述错了,还是说错了?

网友:
B360开始修了呀,

网友:
这台机没有图纸的   上传的是管理芯片引脚图  参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