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_LX_1.01无复位维修

楼主(2023-09-20):
           华硕P8B75-M_LX_1.01无复位维修。供电和时钟都正常就是没有复位信号。
           测量O_PWROK为3.3V正常,P_VRMPWRGD为0V不正常。

受控于PQ802,PQ802受控PQ803。拆除PQ802和PQ803故障排除

网友A:
你的意思是PQ802和PQ803损坏了,还是后极控制信号有问题呢?

网友:
这个主板,我喜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PQ802和PQ803损坏了,还是后极控制信号有问题呢?

坏的是PQ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