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v460换了新的纽扣电池

楼主(2023-09-21):
求助联想v460
换了新的纽扣电池,也调整好时间,但每次开机都会响两声警报,然后出现图2界面让按F1才能进系统!有哪位大师能指点指点

网友A:
bios对这个cpu来说太旧。
刷个最新版的bios,应该就不报警了

网友B:
提示CPU微码了,更新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对这个cpu来说太旧。
刷个最新版的bios,应该就不报警了

好的,我更新看看,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示CPU微码了,更新BIOS试试吧。

好的,我更新看看,多谢你的建议

网友:
CPU ID 报错。官网有微码,刷BIOS就可以

网友:
多谢指教,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