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_P8H61-M PLUS V3 要开机两次才亮机

楼主(2023-09-21):
华硕_P8H61-M PLUS V3 第一次开机不亮机 在不拔atx电源的时候 再开机第二次 就可以亮机 以后多次触发都可以亮机。拔掉atx马上又插上 再开机 第一次开机就可以亮机都正常,拔电源时间长点 就恢复之前的故障 。自己换了CMOS电池都是一样。是不是要刷下原厂bios

网友:
1、在线更新BIOS
2、排除外配
3、以上测试仍不行,在第一次开机不亮时测试加电后的电压是否出全,测量时序是否正常。

网友:
发过来,我帮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