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oga 14sarh 2021暗屏,

楼主(2023-09-21):
联想yoga 14sarh 2021暗屏,也没什么技术含量,插拔排除,最后是开关板问题。

网友A:
开关板有霍尔开关吧 多半进水腐蚀 LID#上拉电阻

网友:
这玩意  貌似摄像头排线也容易出问题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板有霍尔开关吧 多半进水腐蚀 LID#上拉电阻

大兄弟,你这下载分,惊艳到我了,这机器进液或者受潮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兄弟,你这下载分,惊艳到我了,这机器进液或者受潮的可能性比较大。

没分了

网友:
联想还遇到过几个复位开关爱坏的,造成不开机的。

网友:
你这是发了啥大哥

网友:
休眠开关引起的吧

网友(2024-09-13):
把那个三脚管直接拆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