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T50Ti 跑鲁大师CPU部分时死机维修

楼主(2023-09-21):
机器是炫龙T50 Ti  7代i7 1050Ti
现象是跑鲁大师CPU时死机,单跑显卡其他都没问题,偶尔能跑全。
单使用电池开机跑鲁大师也没问题
正常使用也没问题,多开网页,把CPU占用拉到100%也不死机。
最后把板子上CPU和显卡部分空闲的330坦电容都补上,一共补了5个,就好了。
主板是同方系的,说明在设计用料上还是有欠缺。

网友:
偷工减料引起的纹波比较大,杂牌子还是不可靠

网友:
很好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又是一个赚钱的通病

网友:
6代补好的几率大,7代死机遇到U坏的多

网友:
我擦  都是CPU 滤波的问题吗

网友A:
哈  如果单电池没有问题  ,  看看供电部分的电压检测分压电阻, 正常否?gpu, dram,cpu 供电也都有可能

网友:
让我想起了以前的330大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  如果单电池没有问题  ,  看看供电部分的电压检测分压电阻, 正常否?gpu, dram,cpu 供电也都有可能

电池跑鲁大师,U和显卡都是降频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