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刷完带NVME的BIOS后,技嘉B75m-d2P,机械+M2固态双硬盘进不了系统

楼主(2023-09-21):
求助:刷完带NVME的BIOS后,技嘉B75m-d2P,机械+M2固态双硬盘进不了系统。

      最近把技嘉B75m-d2P主板,刷了带NVME的BIOS,用转接卡上M2固态,做系统盘,用的win7的64位系统,BIOS里已经设置了m2做第一启动盘,但是发现如果把过去的机械硬盘做从盘,启动的时候一直提示0xc0000225无法启动系统,哪怕把机械硬盘主分区改成从分区,不激活,甚至将机械硬盘的系统都删了,都不行,就是不能启动,但是只要把机械硬盘拿下去,单独用m2固态就没事,或者单独用机械硬盘启动都没问题。

     我是用同样的nvme微码刷的bios,前段时间刚刷近H61主板,H61刷完就很正常,用m2做主盘,机械做从盘,都很正常,结果到了B75,就遇到奇怪的问题,机械硬盘有好几块,换了都不行,不论里面是否装了系统,都是提示0xc0000225无法启动,但是反过来就没事,那就是用机械做主盘,m2做从盘,就可以进系统,非常怪异。
有遇到的朋友吗?能解决吗?

网友A:
机械硬盘有没有检测一下?有没有坏道或是其它故障

网友A:
你刷入NVMe之前,机械硬盘能用吗?也是出现0x00000027吗?这个代码通常是由于磁盘文件系统出现错误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械硬盘有没有检测一下?有没有坏道或是其它故障

对了提示的代码是0xc0000225我打错了,机械硬盘单独用,都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刷入NVMe之前,机械硬盘能用吗?也是出现0x00000027吗?这个代码通常是由于磁盘文件系统出现错误引起的。

对了提示的代码是0xc0000225我打错了,机械硬盘单独用,都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了提示的代码是0xc0000225我打错了,机械硬盘单独用,都是好的,

也就是说,你刷入NVMe之前,也是用win 7,机械硬盘没有问题。
建议你先把机械硬盘拔掉,在固态硬盘上安装win 10后,再把机械硬盘插上。这样试试,看是不是系统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了提示的代码是0xc0000225我打错了,机械硬盘单独用,都是好的,

你排除是不是操作系统和硬盘的原因后,再看看是不是BIOS的原因,就是你刷入带有NVMe的那个BIOS文件,是你从网上下载的,还是你自己把NVMe添加进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排除是不是操作系统和硬盘的原因后,再看看是不是BIOS的原因,就是你刷入带有NVMe的那个BIOS文件,是你 ...

我也怀疑是BIOS里面的某项设置不对,我是自己刷的NVME微码,但是同样的微码在H61刷了,都很正常,没出现这种,机械硬盘做从盘就进不了系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你刷入NVMe之前,也是用win 7,机械硬盘没有问题。
建议你先把机械硬盘拔掉,在固态硬盘上安 ...

好的,等我有时间刷win10的系统试一试吧,我主要想用win7系统,刷入前只能用机械启动,所以没发生这样的问题,刷完后用m2固态启动,才出现机械做从盘,进不了系统的问题,机械硬盘换了好几块了,都是这样,不论里面是否有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怀疑是BIOS里面的某项设置不对,我是自己刷的NVME微码,但是同样的微码在H61刷了,都很正常,没 ...

BIOS里SATA硬盘设置为AHCI。
换个其它win 7镜像安装试试,或是直接安装win 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里SATA硬盘设置为AHCI。
换个其它win 7镜像安装试试,或是直接安装win 10。

今天实验了一下,发现bios里面如果设置成ahci,m2+机械还是启动不起来,最后发现如果单独用M2固态启动的话,ahci模式居然启动不了,换成legacy模式就正常了,非常奇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实验了一下,发现bios里面如果设置成ahci,m2+机械还是启动不起来,最后发现如果单独用M2固态启动的 ...

会不会是win7需要装nvme的驱动啊?win10-11不需要单独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win7需要装nvme的驱动啊?win10-11不需要单独驱动

驱动应该是有的,要不单独用m2启动系统,不应该正常呀!感觉好像是兼容的问题,不能兼容机械硬盘,感觉技嘉的主板都很奇怪,以前弄个一个技嘉的H55,用U盘启动,挑U盘PE,有的就能用,有的用不了,最后也没搞明白。

网友(2023-11-29):
向楼主学习,研究研究!

网友D:
向楼主请教,B75M-D3VBIOS,有一项是PCI启动,是不是PCI NVMe启动项?,用了NVMe也不起是什么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向楼主请教,B75M-D3VBIOS,有一项是PCI启动,是不是PCI NVMe启动项?,用了NVMe也不起是什么原因?

我也是找不到启动key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找不到启动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