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PO A7X卡MTK端口无法退出

楼主(2023-09-21):
    一部OPPO A7X手机短接刷机解锁,等待完成后发现MTK端口无法退出,不管是拔掉数据线重连电脑还是去掉电池重新连电脑就会直接进入短接端口,论坛各位大师有没有知道解决办法的,知道的说一下在这谢谢了。手机现在状况就是黑屏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是无法退出端口的问题吗 我认为你这个是自动进端口 从新写全字库吧 我虽然不会

网友B:
解锁应该不会,应该是你伤到什么地方了吧?看看短接点旁边是不是被你搞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无法退出端口的问题吗 我认为你这个是自动进端口 从新写全字库吧 我虽然不会

重新刷的系统,现在已经正常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锁应该不会,应该是你伤到什么地方了吧?看看短接点旁边是不是被你搞断线了!

没有搞断线,最后还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