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B365M AORUS ELITE REV 1.0 不触发

楼主(2023-09-21):
新手,正在学习台式机主板维修课程,手上正好有几块坏板,就当练手了。
这块主板主板检查外观,发现 有个 m.2 座破损有短路  直接拆除了

拆除后依然不触发,
测量 RTCRST#正常
32.768晶振和24m晶振都有电压
PCIe B10脚3.3V正常
桥供电 3.3v  1.05V 正常
io 供电 33脚64脚 96脚35脚 3.3V 正常
IO第53脚DPWORK3.3V正常。
IO第114脚RSMRST #没有 ,通常IO检测到待机电压正常后就应该发出RSMRST#
测量对地值为77,以为偏低了,手上正好有个技嘉Z370P D3的板,IO型号也是IT8686E ,114脚打值也是77,那这个值应该就是正常的了
电路图114脚只经过了一个22欧电阻连到桥,然后经过一个22K电阻  被3VDUAL上拉。
3VDUAL现在正常。

为了确认是 IO 问题还是桥问题
于是将 IO 第 114 脚悬空 测量焊盘处电压有 3.3V
那可以肯定是 IO 拉低了 RSMRST #
再看时序,IO是在检测到待机电压正常后会发出RSMRST #
现在3.3V和1V待机都有了,不发出RSMRST #应该就是IO问题了,于是定了新的IO

换上 IO 后,114 脚还是没电压,再测第53脚DPWORK,也没有了,以为是 IO 没有焊好,再仔细检查 IO 每个引脚,没发现短路,也没有虚焊的情况,那就奇怪了,为了确认是不是焊接问题,于是又把旧的 IO 换回去了,再测量DPWORK 有了,RSMRST#还是没有,
然后想到24M晶振有电压,有可能待机时有读取BIOS中的ME,所以由从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文件刷入,故障还是一样。
维修到这里,已经完全没有思路了……
自己推测可能的问题:
还有待机电压没有没有出?
IO检测电压出问题?
桥问题?
新IO本来就有问题?

网友A:
22k或者22欧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k或者22欧断路?

断开 114 脚后,焊盘有电压,应该可以排除电阻问题

网友:
95聊电压有吗?

网友:
感谢,学习一下怎么维修~

网友B:
io有问题,重新换一个

网友:
更换IO有变化。还是IO问题

网友:
网上买的芯片可能不靠谱

网友:
现在修个板子都和修笔记本差不多麻烦了

网友:
IO没焊好,多旱几次

网友C:
看看IO主供电电容是不是处于 半坏 状态。电容半坏测不出来,半坏后不影响3.3V电压,但影响电流。

网友D:
换IO有变化。还是IO问题

网友E:
修好了吧,那最后是什么结果?

网友:
修好了吗?坐等

网友:
是不是i9有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
图纸在芯智造查看的,不能下载,上面关键的地方截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有问题,重新换一个

好的,我再买个 IO 回来换上试试,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吧,那最后是什么结果?

还没修好,重新买 IO 芯片了,等芯片到了再换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IO主供电电容是不是处于 半坏 状态。电容半坏测不出来,半坏后不影响3.3V电压,但影响电流。

电容拆了还是一样的,先定 IO 回来看看吧

网友:
待机条件再去过一遍
VCCRTC、
RTCRST#、
SRTCRST#、
32.768K
VCCDSW_3P3
DSW_PWROK
VCCPRIM_3P3
VCCPRIM_1P0
BATLOW#
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IO有变化。还是IO问题

确实就是买的 io有问题,  重新买了个,换上开机了

网友(2023-11-13):
学习了,遇到一样的问题就怕买的IO不靠谱,楼主最后在哪家买的IO?

网友:
是不是楼主新换IO过程有虚焊问题?

网友:
写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