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V124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09-21):
杂牌X7-V124,此版没io。网上倒是有两个帖子描述过,可都试过没一点用,经过自己跑线研究得出两个帖子写的并不是完全对(个人觉得)。所以把自己得出的结果写出来,做个参考吧。
待机:Q4-G:0V D:4.7V(绿线) S:3.3V(S级受控Q3) Q3-G:0V D:3.3V S:接地-(控制级接一个电阻应该属于上拉)
开机  Q4-G:3.3V D:0V S:0V  Q3-G:3.3V(来自上拉电阻) D:0V S:0V(S级是接地)
绿线经过R354到Q4  Q4控制级应该是来源于桥

BIOS论坛有了就不发了。

网友A:
那这个不触发式的是q4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不触发式的是q4坏了?

我发这个是提供思路。你纠结我这个板子那个坏有毛用。

网友:
无io的可以参考我一篇帖子,找rsmrst上拉下拉电阻位置,通常在32768晶振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