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70用电源保护,电池正常,一起用隔离会关断电源.

楼主(2023-09-21):
    此机先前故障是大短,有个电容短路,取掉就出现用电源会保护,感觉是瞬间大电流,电源保护了,板号NM-273,隔离管已经换掉,电池电源切换管也换了,还是一样故障,无语了,请支招

网友A:
看你这个ec好像也是烧的吧 贴纸都是烧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ec好像也是烧的吧 贴纸都是烧糊的

没有,EC烧了不会这样的

网友B:
测量是哪个供电短路直接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是哪个供电短路直接烧鸡大法

实际上没短路,经测发现是EC输出了ACOFF信号,至适配器关闭

网友C:
ACOK,看一下,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OK,看一下,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结果是EC没检测到适配器问题,自己搞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