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核心植球

楼主(2023-09-21):
以前我都是用有铅锡膏直接吹的,后来发现返修率高,改成下无铅锡球发现个问题,涂抹焊油,很少一点了,珠子下完放预热台预热,大概100度左右,珠子就开始乱跑了,图1 2为预热时状态

图3为吹好的状态,会有2 3处连球,各位大佬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

这个核心是坏的,我拿来实验的,个别少球的可以忽略

网友:
焊膏太多了

网友A:
嫌烦直接刮锡膏就行,一套140左右。搞点锡膏填满对着钢网吹就可以了

网友:
下面不用放预热台,焊油不用太多,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然后风枪正对着吹,风速小点儿,有的球乱跑了就拿开风枪把它复位继续吹

网友B(2023-10-30):
引用 网友A:
嫌烦直接刮锡膏就行,一套140左右。搞点锡膏填满对着钢网吹就可以了

不要误导新人,锡膏只是用于手机维修,没见过高显卡核心用锡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误导新人,锡膏只是用于手机维修,没见过高显卡核心用锡膏的

工厂都是直接锡膏丝网印刷

你没见过的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厂都是直接锡膏丝网印刷你没见过的多了

机器涂抹,你人工去涂抹试试,个人维修你去看看

网友:
进来学习!分享不易,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涂抹,你人工去涂抹试试,个人维修你去看看

我就这么干

网友:
初学者进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看图片已经很好了  吹的时候注意一下就好了  跑的时候拨一下归位

网友:
买黑马的治具试试 ,下完球上铁板烧 维修厮就是这样植球的

网友:
焊油尽量少,保证锡珠不乱跑就行,风枪先吹一遍,锡珠和焊盘连接后冷了再刷焊油继续吹,锡珠就会回正了。

网友:
跑的时候吹一下归位

网友:
厉害啊  我在学习中

网友(2024-03-06):
风枪多少度吹的?感觉核心会被吹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