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V星ms-7972(b150迫击炮)主板,不触发

楼主(2023-09-21):
刚开始插上电源发现稳压器gs7133烫手,测量后发现6脚的一个电容c471短路,于是拆除!更换新的7133后6脚,7脚无电压。后面也没短路!是不是型号不对,,有老师知道什么原因吗?指导一下,十分感谢。红色标注处元件。谁有图纸收一张也行。

网友:
查2脚开启电压

网友:
2.3.4脚都有5v供电。怎么办

网友:
2.3.4脚都有5v供电,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U59

老师能说下u59是哪一块么?我还没有找到图纸

网友A:
ms-7972  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7972  图纸

是的老师,论坛里没有图纸!你有没有卖我一份

网友A:
图纸不是发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是发了吗

是不是手机看不到,我用手机登的!

网友:
你可以在这里下载

网友:
好的回去看看,手机版的什么都看不见

网友B:
测一下pcieb10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用可调电源直接弄个3.3接到芯片的输出看看电流

网友C:
你自己发的不是图纸吗……,往前面查工作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发的不是图纸吗……,往前面查工作条件

就那一张,还是论坛上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那一张,还是论坛上搜的

从你的图纸上看,2脚应该要为低电平才能开启,那个信号从桥发过来的吧,是不是桥挂了或者工作条件不满足,一直往前面查,没图纸就跑线路,跑图是个费脑子的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图纸上看,2脚应该要为低电平才能开启,那个信号从桥发过来的吧,是不是桥挂了或者工作条件不满足,一直往前面查,没图纸就跑线路,跑图是个费脑子的活。。

更正一下,是IO发出来的那个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更正一下,是IO发出来的那个信号

开启信号也更正回来,别被我误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图纸上看,2脚应该要为低电平才能开启,那个信号从桥发过来的吧,是不是桥挂了或者工作条件不满足,一直往前面查,没图纸就跑线路,跑图是个费脑子的活。。

桥一直不上电!io也能给桥发信号!桥的对地阻值为34,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图纸上看,2脚应该要为低电平才能开启,那个信号从桥发过来的吧,是不是桥挂了或者工作条件不满足,一直往前面查,没图纸就跑线路,跑图是个费脑子的活。。

好的!非常谢谢!回去下个鑫制造跑跑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启信号也更正回来,别被我误导了

好的老师费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pcieb10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用可调电源直接弄个3.3接到芯片的输出看看电流

谢谢,回去试试

网友:
学习一下,不够积分

网友(2024-01-01):
首先发现c471短路,拆除后为啥急着换芯片,会不会3vsb输出还有短路???测量下3vsb的对地阻值再换,如果条件都满足还有可能买的芯片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