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下龙威ps-3050dm如何烧机

楼主(2023-09-21):
      如题,龙威ps-3050dm是恒流恒压的,30V 5A。      看别人的视频在接上有短路的地方后,电流是可以调大的。
      这个我试了下,10V以下,电压不会拉低,电流不能调。10V以上,电压会拉低,电流还是不能调。
      特请都下,这个是不是不能烧机呀,

网友:
應該是事先調到最高再燒機

网友A:
电源接到短路部位加电就可以不要高于供电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接到短路部位加电就可以不要高于供电电压

试了下,5V电压,接上去后,跑2A多点,没发现热的地方,电流也加不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下,5V电压,接上去后,跑2A多点,没发现热的地方,电流也加不上去了。

增加电压会电流也增加,一般不要高于负载电压,是不是你的负载没短路2A笔记本主板芯片会很热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