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 不开机 无CPU供电

楼主(2023-09-21):
    主板不开机测试内存供电1.2v 和2.5V正常 ,测试CPU供电和cpu  vccsa无供电
先解决vccsa  管理芯片供电12V正常 第七脚开启无电压
pq712的G级测试3.3V  这样肯定导通了,开启脚信号就对地了,要让G级拉低为0就要上面的pq707导通,测试pq707的G级为0v这里就不正常了要3.3v才能导通,查找来源pr768的另一端连接PR307, 测试两端一边有3.3.一边没有
这里的PR307是1K上拉电阻。测试被拉端没短路,就直接换0欧姆电阻强拉或短接它   更换1K是没有用的  ,不是电阻坏了。 更换后测试电压正常了

网友A:
这个主板好修,

网友:
这款主板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好修,

论坛好多无供电的但是故障点也不一样

网友:
我有一片H110M-F也是同样的问题可以这样修么?

网友B:
这是刷bios导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刷bios导致的吗

不是。自然损坏

网友(2024-03-15):
老哥教程十分详细,但是测量的时候拍照片手尽量别挡着,不然看不清楚

网友:
有线图吗,发已一份   601540431@qq.com   谢谢

网友:
内存vddqpg没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