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hinkpad s220充电问题

楼主(2023-09-22):
请教thinkpad s220笔记本,电池有15.3伏电压输出,插入电池后显示已接通电池未充电,之前不明原因导致键盘无法使用,重刷过bios芯片,请教电池已接通不充电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估计要刷EC。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如果電池沒有被锁,那就是bios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電池沒有被锁,那就是bios不對

仍然是bios问题吗?有没有可能是充电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要刷EC。

ec一直没动过,之前还能充电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是别搞得那么复杂。刷BOOS之前充不充电先充电;按boos程序不对重刷。不充电;按电池坏借新的来测试,或者用线连,看有没有电流通过。别搞EC,你会后悔的:ciya:

网友:
充电管理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