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20m-k 开机定华硕logo

楼主(2023-09-22):
点亮开机定华硕logo 刷bios还是这样 有大神知道什么问题吗 硬盘内存没问题

网友:
大概率是桥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com芯片拆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也有可能是声卡芯片造成

网友:
我有台老笔记本开机也是卡logo半天不动刷bios硬盘光驱全拆了也是卡南桥比较热。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先换CPU试试 不行再拆 网卡 声卡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桥可能大

网友:
我试过华硕网卡坏会卡logo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桥的可能大,笔记本见过刷bios

网友:
键盘,硬盘拆下试试

网友:
硬盘,大家可以散了

网友:
桥,大家别指望了!

网友:
优先换CPU试试

网友:
上诊断卡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