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屏

楼主(2023-09-22):
开机正常,过几分钟就开始闪,是排线的问题吗?

网友A:
这种问题我遇到的都是屏模块问题,会不会越久闪的越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遇到的都是屏模块问题,会不会越久闪的越厉害

不会严重起来,一直这样闪,感觉和温度有关,什么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