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奇葩的蛋疼问题

楼主(2023-09-22):
一个华硕b450一个wx b550故障差不多,不插内存开机滴滴报警,插上内存诊断卡卡代码b450卡4d  b550卡b0卡一会也跳到4d,b550CPU灯常亮,不插内存dram灯常亮

两个主板电压都正常,CPU核心供电,1.8  0.9  都正常,桥的2.5和1.05正常,内存1.2两个0.6和2.5还有3.3正常,data和clk都有3.3,也能测到波形,

搞了好几天了毫无结果,无奈来求助,有没有碰到之类故障的,请指导下

网友A:
内存测试卡有吗,测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测试卡有吗,测断路的

测试过了,所有数据线都正常,没有断线和短路

网友:
没人来指点一下吗

网友B(2023-11-11):
楼主解决了没,我碰到2次卡4D的了 都是b450 一次VX 一次华硕  VX的被我拆料板了,华硕这个时好时坏。我只量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CPU供电的PWM4,不插内存时,波形是正常的,插内存后。如果卡4D,这一路就没有波形了。如果不卡4D,这一路的波形也很乱。但是按理说CPU供电一路不正常不会影响开机才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或许,是内存兼容性问题,要不,换几条内存,多试试

网友:
bios cpu 内存插槽,就这几个地方。

网友:
BIOS  多刷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没,我碰到2次卡4D的了 都是b450 一次VX 一次华硕  VX的被我拆料板了,华硕这个时好时坏。我只量 ...

卡4d的换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