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锐7000 锁频0.79GH有没有遇到过解决的

楼主(2023-09-22):
一台联想笔记本版号16891-1故障为B+电容短路 烧机排除后进系统发现锁频0.79GHz。用的原装充电器
电池充放电正常.电源功率识别正常,主板USB小板拆除故障不变。做系统,刷BIOS故障不变

检测PROCHOT信号

根据图纸是1V_VCCST上拉,检测充电芯片、CPU供电芯片、CPU端电压1V正常。

百度查了好多不同品牌都有这样的问题,联想的居多,说是强制关机
可以解决,强制关机以后再进系统频率正常几秒钟后恢复0.79GHz,最后找到一个软件关闭
BD PROCHOT后频率恢复正常并不会再锁频,但是关机或者重启以后频率还是0.79GHz。
现在每次进系统都要打开软件以后才能正常。现在的思路是基本可以确定是系统不会自动退
出节能模式导致的锁频。系统电池设置里面设置CPU工作值没用。鲁大师检测待机时温度47度
软件解锁以后频率正常跑分温度最高70度左右。不确定是不是温度的问题,另外主板还有那些信号
会影响不退出节能模式或者锁频。有没有哪位兄弟修到过同类故障并彻底解决的答疑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4206-1-1.html 这个贴你可以看你 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

网友:
你去看一下这几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4206-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0776-1-1.html

网友:
可以去B站下载以下视频学习,涉及降频的问题,祝你好运

【笔记本电脑维修】笔记本充电异常、报警、卡顿、降频,原来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坏了!星驰快修出品 - 1.1(Av59667132,P1).mp4

粉丝戴尔电脑老是不充电,cpu降频,几番排查原来问题出在这儿! - 1.QQ视频20210917120209(Av675527714,P1).mp4

老厮80元解决玩家国度CPU降频0.78G千古难题,网友:你想挨打吗 - 1.BBJE9803(Av56358574,P1).mp4

苹果电池健康低于80%,是否会出现降频的现象? - 1.11.12换电池(3)(Av506682604,P1).mp4

我用围魏救赵方法对付这个CPU降频0.8G的Kingbook笔记本 - 1.P1004317(Av583777141,P1).mp4

这惠普暗影精灵,伊拉克成色的板子,什么问题会导致降频,卡顿,耗光电池电量?你能蒙对不? - 1.暗影精灵2(Av330698427,P1).mp4

网友A:
客户着急要。。只能把软件放到自启动里边 让客户先用着了...PROCHOT信号正常,软硬件排除了 实在没头绪了。B站看了 大多数是PROCHOT信号出问题的。可我这个不是。现在也就差没换电源芯片和电池试了。客户着急先这样吧。谢谢各位了

网友(2023-12-06):
手上一台华硕V5050E在线升级BIOS现在连机器都不触发了。放电也不得,。原来也是锁频0.4,刷了桥BIOS也不触发了,估计IO程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着急要。。只能把软件放到自启动里边 让客户先用着了...PROCHOT信号正常,软硬件排除了 实在没头绪了。 ...

B+短路,那就要看隔离有没有环件了,

网友:
电池充放电正常,可能还是与隔离和充电芯片有关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没有遇到过哦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是这样,跟你一样,也是用这个软件  把温控保护去掉,就不锁频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