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松下Panasonic CF-SV8 bios bios 密码pojie 主板高清图 DHLB1434ZC/X1(1) MAIN-PCB

楼主(2023-09-22):
全网首发 松下Panasonic CF-SV8 bios   主板高清图。

读取的机器配置:i5 8代 8G  带4G 插卡,不带光驱。

板号:MAIN-PCB  DHLB1434ZC/X1(1)

BIOS 版本: V2.00L24

BIOS 型号 25Q259JVE0  (编程器里面选择型号 25Q256JV 可以)大小32MB

机器BIOS 备份的由来,是因为碰到一台SV8 i5 16G内存 带插卡4G的,硬盘只支持sata 协议,不支持nvme 协议,检测也显示SD 损坏。
问了几个大佬,这个机全部都是支持双协议的。

所以心里有疑问 并判断是bios问题导致了。

手上机器有几台,拆了一台同样是带4G  插卡的。读取bios 后,刷到这个机器上。 测试后,机器能正常认到 使用nvme硬盘。 并同时解决了SD 损坏的故障。

读取这颗BIOS 程序,和刷上这个bios,不易。  分享给大家。

理论上,开机密码,或bios 导致的问题。 可以先下载我这个bios刷上去试试看。 如果机器正常,再和原机bios 合成下, 你的电脑问题也能修复。
(刷bios 程序前,先把原机bios 先读取备份下。再进行下一步操作,问题解决不了,再把原bios 刷回原机,可恢复故障)

请问各位维修大佬,你们刷这种贴片bios。 你用什么设备读取 刷的。

我没有工具,只能飞线。

望指点。

Panasonic sv8 ok.rar

网友:
bios 芯片就在CPU 旁边,主板不用拆出来。
第一次没经验,把主板整块拆了出来。

网友A:
这电脑是上古时代留下来的吧,看着好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脑是上古时代留下来的吧,看着好老啊

哈哈,都这么说。 松下机器,款式都差不多这个样。 京东外观一样的,在售1万8

网友:
编程器夹子…………

网友:
还有一个叫探针

网友:
sop8 bios烧录夹

网友(2025-01-17):
很优秀的办法,我的电脑同样的问题

网友:
BISO好的,刷入秒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