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060 显卡的维修过程

楼主(2023-09-22):
客户给了几十张显卡让我维修,为什么这么多的显卡交给我维修了,原因很简单,很多都是别人修过,没修好的。也有一部份是别人不愿意修的。个人技术水平菜,店又小,只能低价争取点“剩菜”,要不然只能等着饿死。这张华硕的显卡就是这里面的一张。来看看我这个菜鸟怎么维修显卡的。
拿到显卡先打阻值。
5v 0.561
1.8 0.380
1.0  0.128
显存 0.045(以上阻值取三位有效数字)
核心因为阻值很低,取四位数字。
核心,0.0005-0.0002(内阻)
如图

然后上电测试,除了显存电压没有,其它的电压都正常。
查看显存供电芯片为up1541p,根据关键字,没找到有用信息。

拿起板子仔细看了一下。找到关键字.gtx1060-03g,然后发现居然有图纸

输入显存电压控制芯片,PMU1 ,居然对的上。

这就好办法了,先查5脚供电正常。然后查开启。
EN引脚理论上只要不是低电平就能开启,可以参考UP1541R的数据手册。这两个芯片第8 脚定义是完全不同的,不要乱换哦。
看下参考的en引脚的定义。

简单来讲就是低于0.3 ,就会关闭。太复杂了,我这水平翻译不来。看一下参考UP1541R内部图

然后看电路图

这种控制电路,千万不要用万用表去点那个EN 引脚或开启引脚的D 极 。不注意的话,后果很严重,这个是显存供电,大家维修一定要谨慎。像这种EN悬空就开启芯片工作的,尽量不要去用万用表就测开启引脚。当然你可以选择不信的。
仔细检查电路没问题,因为没有点位图,直接跑线。断开PMQ6,这样开启就不受外部控制了。

然后通电,发现显卡的显存电压出来的。接到主板上,开机进系统。

你以为这样就修完了,我这人喜欢打破砂锅的类型。一定要找到坏的原件。先看图。

因为没有点位图,开始跑线

Q505 就是这个芯片。

这个二脚居然有1.4v.懂的都知道大概问题了。
继续查

不过门电路都没装,直接用0欧姆的电阻。
继续查

开启电压为1.0V 的PG,

R152就是实物中这个电阻。

然后收工。这里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这个显卡的螺丝不能乱用。用错了,有可能导致显卡不亮机,最糟糕可能会压到核心。具体原因,大家看图。

网友:
膜拜,技术好文,

网友A:
帖子说到 不能拿表量开启脚 ,后果是什么 是芯片损坏还是 显存? 学习下。

网友:
2楼同问,菜鸟来学习,谢谢指教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3楼同问,菜鸟来学习,谢谢指教

网友:
表在哪里买

网友B:
你好,Q505A2角正常工作就应被导通拉低吧,Q5050B 5角被拉低不能导通,3角才不被影响后续电路正常工作,所以Q505A   1.4v高电平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Q505A2角正常工作就应被导通拉低吧,Q5050B 5角被拉低不能导通,3角才不被影响后续电路正常工作,所以 ...

第二脚是b极,1.4 意味着这个三极管没导通,或者没完全导通。假设三极管导通,因为BE 结,会把这个电压拉到一个合适的电压,比如0.7 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脚是b极,1.4 意味着这个三极管没导通,或者没完全导通。假设三极管导通,因为BE 结,会把这个电压拉到一个合适的电压,比如0.7 左右。

学习了,Q505A完全导通话be和ce都是导通的,这个Q505A没有完全导通导致505b的B级再次拉低信号,导致后面电路不正常了,这样理解应该没错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子说到 不能拿表量开启脚 ,后果是什么 是芯片损坏还是 显存? 学习下。

这个en被接地低电平了,表笔点上去也是低,不影响的,不怕的。若本来就是好的,也没必要去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子说到 不能拿表量开启脚 ,后果是什么 是芯片损坏还是 显存? 学习下。

通电后怎么量en都是安全的。就是不要把表笔预先点着en然后开机。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哈24424#44++4: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2023-10-26):
楼主 你好  这四个位置的阻值分别是量哪些问题找
5v 0.561
1.8 0.380
1.0  0.128
显存 0.045

谢谢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