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NY EX-453提示投影灯变暗

楼主(2023-09-22):
如题,开机运行十分钟左右会在右上角提示投影灯变暗,但如果把投影仪翻转一下,比如翻转90度,提示会消失,亮度也会恢复,然后再过十几分钟又会提示,亮度也会下降!

网友:
清理灰尘,把灯取出来,或者可能要换灯泡吧

网友A:
1:画面是不是长时间保持不变,
菜单里面有两项好像,是节能模式“ECO”模式。
还有就是“投影灯模式”设定为 “自动”时,投影灯的亮度会根据输入图像而改变。
2:检查灯泡使用时间,检查灯泡实际状况,建议先更换灯泡。
3: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画面是不是长时间保持不变,
菜单里面有两项好像,是节能模式“ECO”模式。
还有就是“投影灯模式”设定为 “自动”时,投影灯的亮度会根据输入图像而改变。
2:检查灯泡使用时间,检查灯泡实际状况,建议先更换灯泡。
3:其他原因。

正解,还以为没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