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华为手机有不有不拆机解决无法启动卡激活设备id屏幕锁开机锁的办法教程步骤

楼主(2023-09-22):
做维修也会遇到huawei华为P40/P50/P60/P70 PRO,HONOR荣耀30 40 50 60 70  80PRO畅享畅玩nova等新老款都是麒麟芯片吗是通用拆机方法刷机解锁刷机教程方法解锁平台下载解锁工具怎么下载解锁资料在那里下载解锁程序怎么使用操作有华为账户密码应该怎么解锁开机密码如何下载使用忘记密码怎么办和不记得屏幕锁开机激活帐户密码不知道怎么解锁学习刷机学会解锁开机安全保护密码了怎么解锁,huawei华为P40/P50/P60/P70 PRO,HONOR荣耀30 40 50 60 70  80PRO畅享畅玩nova等新老款已经无法连接电脑没有USB调试开启.USB连接不上电脑来刷机的此款型号的.如何自己用普通数据线来刷机解锁保留资料或者不保留资料数据的方式来解决手需要登陆帐户密码才能启动开机使用.强制清除密码解锁开机密码方法流程我家里人的华为手机忘了开机密码了怎么去除清除掉忘记的密码锁忘記密码怎么办,怎麽解锁,如何解锁方法修复手机线刷包下载平台固件手机恢复出厂设置后,提示需要激活,激活码忘记,手机号已经停用huawei华为P40/P50/P60/P70 PRO,HONOR荣耀30 40 50 60 70  80PRO畅享畅玩nova等新老款此设备已关联至华为帐号(1..),并被激活锁锁定,请输入相应密码激活设备-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操作解除使用的手机原来的包装盒手机锁屏密码忘了怎么解开?华为手机解锁攻略!华为手机屏幕解锁密码给忘了,,有拆机和不拆机方法可以弄好修好这些锁定及不开机定屏卡屏无法启动问题的

第一种是huawei华为P40/P50/P60/P70 PRO,HONOR荣耀30 40 50 60 70  80PRO畅享畅玩nova等新老款保留资料方法是要拆机的
1.先直接手机先关机先然后用取卡针取出手机装卡的那个卡托

2.沿着手机边缘用卡片慢慢拆开手机可以打开手机后盖

3.然后主板固定螺丝位置用螺丝刀一个一个拆完然后取下螺丝

4.取下主板.找到碰的点然后碰一下有些能直接配合平台软件跳过激活锁设备开机完成.如果这方法不行还是有屏幕激活用户锁的机器或者是你想不拆机直接解除激活id帐号锁的话可以用后面免拆机方法继续操作

6.先分享第二种huawei华为P40/P50/P60/P70 PRO,HONOR荣耀30 40 50 60 70  80PRO畅享畅玩nova等新老款免拆解屏幕锁的方法这里首先荣耀手机和华为手机入进入双清模式(通用))(关机.按紧音量+键和电源键进入),再对手机进行双清选恢复出厂设置,双清完后重启设备手机等开机后屏幕锁和一些文件锁能成功解好的.,

7,双清恢复出厂不行的话老系统和鸿蒙新系统用这种
免拆第三种方法.的方法解锁解绑手机屏幕锁id激活锁还是有账号的继续就用这个huawei华为P40/P50/P60/P70 PRO,HONOR荣耀30 40 50 60 70  80PRO畅享畅玩nova等新老款通用强制线刷解id激活屏幕锁清除工具平台软件包来解锁和强制解除锁定手机包的下: pan.baidu.com/s/140FQnx4wJydqaC2X5EozJA?pwd=3qxs 提取码: 3qxs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备用高速下栽链捷:  pan.wenwenhu.com/list.php/huawei  要把地址后面的这一长段复好然后在你的电脑上或者电脑的游览器上粘进去访问进这去下载好这个专用强制解锁包再解压它.里面有需要用到的驱动和方法的

8.然后手机进FASTBOOT连电脑.这时电脑如果没驱动就需要先安装一下华为助手

9.连上手机后再用7步那里下的平台然后照那文件包里面的平台进行联机-开始-解除直到提示成功后这时手机会重启等开机进入卓面就可以了.有个别不重启的机器拔掉线按音量增大键和电源键一起按久点重启后使用就行了.手机的激活id屏幕锁开机锁就台强制线刷的清除解掉了有需要的机友们可以耐心点弄即可

网友:
技术可以,快速解决问题。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