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炫龙毁灭者PRO-KG81S1N

楼主(2023-09-22):
炫龙毁灭者PRO-KG81S1N 型号:CW65S08 板号:W650KJMB-0C
拆机上电,待机0.001(偏低)公共点19V正常、无3V.5V(触发后出5V)
查TPS51125A 16pin VIN 1V电压(不正常)查VIN 19V,VIN1 0V(不正常)

查WIN1 由U49发出 查U49 VIN 0V  R407电阻另一端19V ,直接更换0欧电阻  待机3.3V出来了  5V是开机后才有(差点走弯)

按开关还是没有反应,二极管档点U49 第6脚可以触发 开关接口处没有3.3V 继续查发现M_BTN#经过R705连接u49第三脚
发现U49第三脚输出12V 经过R705 直接拉低成0V  后级无短路。直接更换R705  10K电阻

修复完毕

最后发现这2个电阻变质的原因是C壳后面的海绵刚好对着这2颗电阻 时间长导致变质
不触发
无待机电压https://www.chinafix.com/zt/14806-1.html

网友:
这算是设计问题,通病吗

网友:
有图纸有过程,点赞一下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学会了谢谢老板

网友:
这个电阻好像是通病了

网友:
电阻变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