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死不活的E14,版号NM-C421

楼主(2023-09-22):
联想E14,手到上是,上电后,供电都有,不跑码一样,刷了Bios一样,后查内存的总线,无波,换了个小六脚,2N7002管子,上电一看功率计,有跳变,接屏亮机,之前不跑码,上电,功率13瓦不动。
以为修好了吧!高兴太早。
     把屏幕开点合点,直接死机,有时打下字,也死机。单U,十代ⅰ3,这是大伙说的低温锡的U吗?还有充电口,看不少人说这充电口易坏。

网友:
真是个要死,不死的E14

网友:
刚重把屏幕,拆了,装好,又不死机了

网友A:
如果是低温锡的话,看来要拆下重植了

网友B:
搞好了没,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没,楼主

应该是好了,今天上午,再测试,开合,打字,没有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低温锡的话,看来要拆下重植了

不知道是否低温

网友:
吹个小芯片试试就知道是不是低温锡了

网友:
试下按压内存位置是否会花屏死机。如果会的话就不要我多说了吧

网友:
又不行了,估计还是U的问题

网友:
主板标LTS就是低温锡,或者你可以吹一下看看,低温锡就可以直接搞u了

网友:
这机器内存槽也很爱虚,我修过好多内存槽虚的,U虚的一般都是灯亮没电流

网友:
TYPE-C 的接口吗

网友:
还是处理器的问题

网友:
这个也是低温焊锡。

网友C:
怎么样了修好了吗

网友:
Think的黑胶硬得很,处理起来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样了修好了吗

没,放生了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压着CPU开机  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