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荣耀KPR-W19 板号DAH96PMBAB0小进水维修

楼主(2023-09-23):
接修华为荣耀KPR-W19 Magicbook14一台
据说有进水,随缘报价500,客户犹豫了一下不修了。。。
转天客户100块钱卖给了我,那就开始修吧

来的时候不定时掉电,偶尔能亮一下机,不用测试,没有短路。按经验判断是二级转换芯片的问题,大概率PG没出全

仔细观察主板,发现SY8288B转换芯片1脚和2脚中间烧成碳了,但主板和芯片居然都没有烧到,摘下来清理干净装回去,问题依旧。

观察附近电容一边氧化,证明确实进水,并且进水就在转换芯片附近。

代换一个SY8286B,装上之后彻底不触发了,换回原机芯片,也不触发了,有点意思。

开始检查芯片工作条件,测到EN脚位的时候,顺便摸了一下旁边的两颗电阻,这俩电阻一脚相连,一颗150K的下拉电阻正常,另一颗打不出来,发现故障。

仔细看了这个电阻的焊盘,发现有点奇怪,底下半边没锡了。吹下来一看,一层锈迹,腐蚀没了居然

打磨笔清理干净焊盘,上锡准备把电阻装回去,镊子头有点歪,直接吹飞了

根据其他帖子发的图纸,看定义后发现了一样的电路,一颗150K一颗500K,补上搞定,电流嗖嗖嗖跑上去,维修结束。

当我把机器后盖扣上装好测试的那一刻...

等会

,装好之后咋还
不升压了?

用USB-C电流表插上就灭,可调电源显示电流一直在跳,意思就是保护了,一测VBUS对地为0,大短路

拆了后盖,电流又嗖嗖嗖跑上去亮机了。
这咋回事?非常的迷茫。。。。

万用表戳来戳去,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啊,电池座也没有弯针,测量电池也不短路。
在我万分无奈的时候,电池扣来扣去,量了一下TypeC接口附近的19V电容,居然又不短路了???

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是没扣后盖就正常,扣上后盖就短路,原来是主板上的屏蔽铜箔搭在了TypeC接口边上,修剪一下贴上绝缘贴纸,搞定。

重新装机,升压正常,进系统识别到了电池,充电电流也来了。。。。

维修结束

网友:
这个3v开启是个通病了 修到过好几台

网友:
这个捡钱了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奸商啊,100块就给人家收了,我出200,吃点亏,卖给我,你含泪挣100!

随缘修随缘收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看前辈和高手们的经验增长自己

网友:
牛逼了100块能收到

网友:
永远的学习,向楼主致敬!

网友:
你们都是牛人,咋没遇到这种好事呢

网友:
给楼主点赞,技术杠杠地

网友:
太厉害了,学习到了

网友:
技术不错,技术不错,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相似电路上的也能套用,厉害啊

网友:
楼主这下子可以吃着火锅一起唱着歌了

网友:
有工具就是好呀

网友:
这个位置进水坏那个电阻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滴,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牛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网友B:
楼主这个外接的type c接口的测试小板是自己做的吗?
天津天越科技
TypeC测试板,黑马家的
详情

网友:
分压电阻掉点

网友:
我们一般就只为维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图文并茂,排版不错,用心良苦。

网友:
这个可以比随缘修多挣些,

网友:
这个机器有图纸吗 大哥

网友:
这个技术可牛了,佩服 。。。。。。。。。。。

网友:
100从来没有收到过周末好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外接的type c接口的测试小板是自己做的吗?

TypeC测试板,黑马家的

网友:
卧槽100块也能收到   我这边这些哪怕确认修不好的也打死不卖我

网友:
上次一台一样的,也是进水,200那个人都不买给我,过了半个月,又找我换主板,哈哈

网友:
这些都是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进水机需要检查的地方比较多,能修好就是本事,赚钱是应该的,谢谢分享。

网友:
挣钱都是随缘的。

网友:
这是什么操作   100就收了???

网友:
喜欢研究啊

网友:
向大哥学下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向大哥学校~~~~~~~~~

网友:
还有王法吗?学有法律吗?你修要500,凭什么只出一百收?

网友:
100买回来,修好在卖赚大了。

网友:
捡个大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