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x506qm 开机黑屏

楼主(2023-09-23):
fx506qm 开机黑屏,电流上到2.0 掉回1.8. 用
示波器
看看一下是亮机的波形,但是屏就是没亮,外接也不亮,显卡3060 cpu 5800h, cpu 和显卡所有电压都正常,示波器测量过了。哪位大神修过,我感觉还是cpu问题,
上edp 信号是有cpu直接输出,显卡的信号也要经过cpu .

cpu
显卡
黑屏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键盘大小写能切换吗 排除下屏幕

网友:
我也修到一个这个,应该cpu,报价客户没换,不过我那个都上电2.5-2.7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