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板号LA-K052P 触发电流太小

楼主(2023-09-23):
联想板号LA-k052P 触发电流太小,待机有5V,触发后,3.3V正常。内存,CPU,显卡,等无电太压,电流0.11A.查了一下网上,LA-K051P与LA-K052P图纸相似,而且都是触发后,电流太小的故障很多,估计是通病,大家修过的给个建议

网友:
还有1V的南桥供电查了吗,RTC电路

网友A:
测了一下PL502处静态电阻短路,后查是U24外围一供电电容短路,红箭头指处。更换后,亮机。再测pl502为5V

网友:
图纸如下,参考电路是板号K501P

网友(2023-11-10):
5V  给USB的

网友(2023-12-13):
今天遇一台,就连坏的电容都是同一个,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24-02-26):
引用 网友A:
测了一下PL502处静态电阻短路,后查是U24外围一供电电容短路,红箭头指处。更换后,亮机。再测pl502为5V
...

修到好几台了  不是你标注的就是上面那两颗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好像  这种问题最好办

网友(2024-05-03):
这个电感背后电容也容易损坏。

网友B(2025-01-20):
手里有这个机器  通电开机灯亮一会就灭了循环 重启  连接电源后发现电流特别小0.04 待机3 5 V 正常 1.8有  内存供电没有 目前没有头绪 按照时序来查CPU不发出开启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这个机器  通电开机灯亮一会就灭了循环 重启  连接电源后发现电流特别小0.04 待机3 5 V 正常 1.8有   ...

我也遇到一样的故障,如何解决?

网友:
看电容有没有裂纹,这个机器的通病,容易把电容撞坏。

网友:
内存供电1.2v没有。 无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一样的故障,如何解决?

我的确定了 是CPU故障

网友(2025-04-23):
有台不通电的,PU502和U24坏换了开机灯亮了一下又断电,不知还有哪里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