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T6蓝屏自动重启维修

楼主(2023-09-23):
海尔超越T6的老本本,最近经常蓝屏自动重启。此本本在多年前因为掉电换过NEC大电容,再后来,由于不能开机,2个内存卡槽中的一个内存卡槽被判定损坏不能用。。。。。。拆机后,看见6个钽电容静静的躺着原来的NEC大电容的位置,目测没有外观问题后拆下测量,确定6个钽电容没有损坏,再量公共端阻值正常,于是上电开机,可以亮机,但马上蓝屏。测各电压也基本正常,联想到故障现象与内存卡槽损坏都和CPU有一定关系,又有现成好的CPU,于是决定先更换一块CPU试试。再开机,顺利进入系统,原来被判定坏了的内存卡槽也能使用了!估计CPU早就带病工作了。。。。

网友:
一开始就是CPU问题吧

网友:
从结果来看,是这样的,CPU早就有问题了。。。。